楼主(2011-03-08):
求教各位师傅,我的10KV高压出线柜上装有一块100V三相四线电度表,互感器是150/5的,我看它上面电流线圈只接了两相,其中一相只接了电压线圈,现在是我想知道我该怎么算电度数,有具体计算方法吗,如公式。先谢了

网友A:
就是电压比与电流比和表的读数的积,你的这个倍数是3000

网友B:
电表数乘以互感器的倍数(150/5=30倍)
电表10度就是10乘以30=300度
不知道对不对  我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我也是这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表数乘以互感器的倍数(150/5=30倍)
电表10度就是10乘以30=300度
不知道对不对  我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我也是这么算的
不对,应该再乘上电压比就是10000/100=100

网友D:
嗯,电压互感器倍数,也要考虑。

网友E:
(当月读数-上月读数)*电压比*电流比=本月用电量(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表数乘以互感器的倍数(150/5=30倍)
电表10度就是10乘以30=300度
不知道对不对  我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我也是这么算的

网友G:
对于直接式的电能表,该怎么处理。如那个DT862三相四线电能表.残壁电压380A,标定电流3X5的

网友H(2013-09-15):
怎么算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I:
比方说电表走了1度电,实际呢就是3000度。电压10000/100,缩小100倍,电流150/5缩小30倍。最后表上算出的电度再扩大3000倍就行啦!

网友J(2015-05-13):
请教单相电度表的电流互感器接法?

网友K:
因为:
1)实际电能读数=电度表的读数×倍率;
2)倍率=电压互感器的倍率×电流互感器的倍率;
3)电压互感器的倍率= 一次侧额定电压÷二次侧额定电压=10000V÷100V=100(倍);
4)电流互感器的倍率= 一次侧额定电流÷二次侧额定电流=150A÷5A=30(倍);
所以:
实际电能读数=电度表的读数×3000

网友K:
回复13楼
拆除电压连接锁片的接线方法:
不拆除电压连接锁片的接线方法:

网友L:
这种高压用的电表已经经过电压互感器了,必须要乘以电压倍率10000/100=100 150/5=30再相乘就得3000倍了

网友M:
没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