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今有三菱FX2N-64MR的PLC和proface的触摸屏连接通讯,触摸屏的具体型号忘了,它们之间的通讯连接只需要将通讯电缆将它们连接起来,还需不需要PLC中用RS指令写通讯程序,我听别人说不需要在PLC中写通讯程序了,只需要在触摸屏在创建工程画面的时候设置好PLC的类型和通讯参数就好了,是不是这样,我想请网友帮我确认一下,那有没有plc和触摸屏通讯连接的时候要写通讯程序的呢?要写的话,又是怎样写呢?三菱的PLC是不是用RS指令编写?

网友A:
无需编写通讯程序,只需设定通讯参数。

网友B:
呵呵;PROFACE是完全可以支持三菱PLC的,所以通讯程序就不用你来编了;
在屏上设好参数,电缆正确就能连上;

网友C:
驱动协议触摸屏方已经给你做好,你只需选择相应的PLC型号即可。
BTW: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D:
欧姆龙的是不是也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B:
呵呵;在屏的软件里查看对应的PLC型号,有你的PLC型号就可以支持;

网友E:
不用写RS通讯的,直接可以设置好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