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9):
在PLC供电系统中,加隔离变压器来抗干扰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对于380/220V、220/220V这两种做法对谐波的抑制有什么特点。这两种方法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380V跟220V只是电源侧的工作电压不同而已,功能用途是一样的。没什么其他分别。

网友B:
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
功能没什么区别,都是要能有效抑制线路中的奇次谐波!但变压器本身的制作时候考虑电感量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E:
380/220可以省下引入零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一点不一样:380/220可以少用一条铜线(零线不要)
呵呵这个解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