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我使用三菱 FX1S-10MT PLC  想控制步进MOTOR ,  用 PLC的Y0点输出脉冲给步进控制器,可是我用三菱脉冲指令PLSY 就是不能产生脉冲,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输入条件M1            PLSY   K2000   K100   Y0     Y0输出100个脉冲

                                D8140  =  K100           比较是否发送了100个脉冲

现在这个脉冲指令我用仿真软件仿真,监控不到Y0 有脉冲输出,请大家指教,我该怎么使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程序下载到PLC ,程序是没什么问题的,三菱的仿真器好像仿真不了这种高速脉冲的,所以监控不到Y0 有脉冲输出是正常的

网友B:
仿真软件是不能仿真这个指令的

网友C:
仿真软件有些高级指令是不能用的

网友D:
呵呵;这个能去仿真?
不现实;
用真实的PLC去试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