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返回目录: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从网络下载的《新编电动机绕组布线接线彩色图集》中截取的接线图如下:

   按习惯改绘端子图如下,多少极则将该编号接成星点。

   根据端子图绘制的电路原理如下,其特点是:
1.  8极时有KM1~KM3接通、6极时有KM4~KM6接通、4极时有KM7~KM9接通。
2.  揿SB1或SB2或SB3,各极直接全压启动,而无需揿停止按钮。
3.  设置SB1、SB2和SB3按钮间的电气互锁。
4.  设置KM3、KM6和KM9交流接触器间的常闭点互锁。
5.  KM1和KM9、KM3和KM4、KM6和KM7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以策安全。
6.  用三个指示灯显示电机的各转速。
7.  电路仍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三种速度三种功率就有三种电流,分别用热继电器KH(1~3)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三种速度的电流值从电机铭牌上取得。
8.  特别注意--以下原理系按端子接线图绘制,根据原文介绍,4/6极为同转向,8极为反转向,请在实际应用中验证其转向方可投入使用。

     三速电机与双速电机都是采取变极对数的办法实现变速的,多用于机械行业的设备主轴变速之用,所以上图应该可以在三种速度之间灵活变换的,如果将按钮换成微动开关那就是用于主轴变速的电路,这时变速手柄是与微动开关配合得到需要一速度。

网友A:
学习了,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