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返回目录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下图系从用于汽车发动机缸套加工的M4215简易珩磨机电气控制原理简化而来,其特点如下:
1.  能耗制动电源由直流24V成套电源U加一组24V的隔镍电池GB组成,利用隔镍电池能提供瞬时大电流的安时特性实现电机的能耗制动,减少直流24V成套电源的容量。隔镍电池的容量可以选在电机电枢的直流电阻x电机的额定电流x5倍,宗旨是让其有连续两到三次的放电容量,以避免隔镍电池还未能充电,电机又需要制动。
2.  根据需要调整电阻R,从而调整制动电流,即制动强度,虽然强度越大停止得越快,但影响机械寿命,多加注意。
3. 揿SB1,电机全压启动。
4. 揿SB0,电机脱离电源,同时接通得电延时继电器KT和交流接触器KM2,电机进入能耗制动状态到停止。KT时间到断开自锁回路而失电,其延时值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或现场整定。
5.  KM1、KM2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以策安全。
6. 还设置有KM1和KM2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
7.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楼主(2011-08-25):
R-可选用板式电阻器,能随意用裸导线截取需要的电阻值,非常方便。
首先测量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按串并联计算电阻再加入可调电阻后除以直流电压,所得电流是该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即可。
一般制动时间都很短,也可以根据制动的强度再调节板式电阻器上的电阻值,参考生产单位如下: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4763918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