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对方公司打电话说配电柜送电就跳闸,开始怀疑变频器有问题,将输出的电机的线拆除再送电可以送上。因为身上只有一块数字万用表,检查电机用黑表笔接绕组线,红表笔接电机外壳发现漏电,但将表笔对调后再测却怎么也测不出来。后来用一个断路器单独给电机送电也跳闸才确认是电机问题,拆开后发现电机进了水。我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将万用表的表笔对调一下就不能测出电机漏电了?

网友A:
数字表的电池电压为9V,当漏电电阻比较大时有时就测不出了,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测电机的绝缘要用兆欧表。

网友B:
这个问题得懂万用表才行呀!

网友C:
因为万用表测电阻的电压比较小才9V黑表笔接的是电源的正极,红表笔接的是电源的负极,我们知道电机的外壳都是接地的我们通常来说是做为参考地的!我们知道测电阻时我们的电阻读数实际是电流值.电流是由电子的运动产生的!对电子知道了解的人都知道电流是高电位流像低电位的!

网友C:
相信我上面的一提醒LZ和大伙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学无止境,没遇到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不知道会这样!愿我们共同学习吧!

网友D:
LZ的问题是“检查电机用黑表笔接绕组线,红表笔接电机外壳发现漏电,但将表笔对调后再测却怎么也测不出来。”

这个我也碰到,不解?

楼主:
谢谢,我开始也怀疑是万用表的问题,但思路没这么清晰。

网友E:
我以前也用过万用表,但没有测漏电的功能,只能测电阻值。

网友F:
说得不明白,通电情况下你能用电流档测绕组与地之间的电流吗?那不直接短路了???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学习中。。。。

网友G:
漏电
柜体送电变频不启动应该不会跳闸吧

网友C:
看来你是明白万用表测电阻的原理!万用表测得的电阻实际是万用表内9V电池在被测电阻或电路中产生的电流!电流越小电阻越大!你想想当万用黑表笔接外壳时电压就通过外壳泄放掉很大的一部分,流经绕阻的电流基本为零!所以就测不出电阻值!相信这样说大部分朋友都知道是为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