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我在使用WinCC  Flexible  2008新建项目时,出现报警:could not fin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3.0.0_183.1\Read\template_zh-cn.tmp'.那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删除该文件所在目录,然后重启WinccFlexible。

楼主:
回复二楼的,我的电脑上的那个C盘上的Applicaation  Data这个文件夹不见了,是不是跟这个有关恩

网友A:
该目录默认为隐藏目录,请查阅系统帮助。

明确的告诉你,和任何系统问题均无关。

删除该目录,重启WinccFlexible,系统会重建该文件,当然,你也可以仿效台湾人士,从别的系统中拷贝相同文件。

网友B(2012-05-18):
删除2008文件后重新启动WINCC 结果还是同样的提示,这是怎么回事情啊?

网友C:
也可能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D:
我也曾遇到同样问题,按二楼方法处理后正常。删除“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文件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