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佛山市南海区某大型生产厂家生产用气量大,一共需要七个110KW空压机对气站进行供气,其启动方式采用老式传统的星三角启动方式,而启动停止都为手动人工控制。该传统方式存在着多个弊端:1、能耗大,空压机正常运行状态时为工频运行状态,当压力达到额定值的时候,如果生产现场用气量少,控制系统只能通过打开卸载阀来泄气,让电机空转。这样的话,多余的电量就消耗在发热量中。2、自动化程度低,没有用到PLC进行自动化集中控制,经常都需要人工手动启停空压机,不但使得电网的冲击大,而且频繁的启停时得用电量的急剧增加和机械的寿命大大缩短。
   针对其工业现状,佛山振中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提出了空压机变频节能改造方案。改用变频器控制空压机,这样使得空压机启动时达到软启动的效果,大大保护了电机轴,减少启动电流,节约电能。在控制方式上,我们采用三菱FX2NPLC对每台变频器进行控制。把气站欧姆龙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反馈到PLC的AD模块。PLC进行运算,发出启动\停止\运行频率指令到变频器当中,控制每个空压机的启停和转速。在参数的设置方面,操作人员可以通过触摸屏编写(一般编写的参数有上限压力,下限压力,最多启动空压机台数,空压机启动间隔时间,空压机停止间隔时间,手动设置等),也可以通过触摸屏页面监控当前压力值。
该空压机节能自动控制系统有以下优点:1、节能量大,大大地节约空压机的用电量(特别是空压机卸载时的电量),减少工业浪费,可以在短时间收回投资成本,还可以减少频繁启停空压机对电网的冲击。2、延长机械寿命,使机械减少冲击磨损。3、自动化程度高,PLC自动控制,达到工厂设备的无人化管理的效果,只需通过触摸屏设定参数,即可让气压稳定在设定状态。

备注:该自动系统还可以用西门子S7-200,欧姆龙,艾默生,等多种系列PLC。西门子,三菱,步科,威纶,海泰克,信捷,显控灯系列触摸屏。
佛山自动化公司振中自动化原创技术文章。转载请注明来源http://www.0757plc.com/1/post/2011/03/12.html 谢谢合作

网友A:
有必要用那么多变频器吗,一台够了吧

网友B:
楼主用这么多的变频器改造了空压机,首先服你太牛了,把这工厂里的技术人员给忽悠成功!如果站在负责任的节能公司来讲,你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取!明白点讲,这种改造方式很不经济,联动控制加变频一个系统单元一台空压机做调峰已经足够。

网友C:
一个变频器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