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能转换成0-5V

楼主(2011-03-09):
大家好,我有个温度变送器输出是0-10V,我的控制器输入电压是0-5V,能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处理一下吗?最好能祥细点谢谢。

网友A:
用两个同样大的电阻分压,结果怎样?

网友B:
串电阻分压

网友C: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D:
串两个同阻值的电阻分压了

网友E:
用变送器

网友F:
采用信号转换模块就可以,精度不会降低

网友G:
用电位器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