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怎样切底清除plc的内容,再写新程序

网友A:
呵呵;当你写入新的程序时,原来的就覆盖了;

网友B:
永宏PLC要使用清除内存才会清除上一个程序,并且如果是从PLC里面下载的文件最好是不要用,要用程序下载。否则伺服设定这些功能就没办法用了。

网友C(2011-09-27):
引用 楼主:
怎样切底清除plc的内容,再写新程序
菜单“PLC/快捷操作/初始全部资料”,可恢复PLC出厂设置

网友D:
重新下载程序原先的旧程序就会被删除掉,但设置和参数就未必会被删除掉.

网友E(2012-03-26):
这样你可以进行硬件初始化操作,就是把PLC的通讯的盖子拿下来之后,有看到3个小洞,上面写的是VB和VL,用导线把这两个小洞短接。设备就进行了硬件的初始化了。非常直接彻底。

网友F(2012-06-27):
硬件初始化VB和VL短接数秒
软件初始化菜单“PLC/快捷操作/初始全部资料”

网友G:
菜单“PLC/快捷操作/初始全部资料”,可恢复PLC出厂设置

网友H:
写一个空程序并下载到PLC,就可以清空PLC程序。

网友I(2012-09-23):
9楼正解,一般软件初始化就OK了,还不行就硬件初始化

网友J:
可以进行硬件清楚或者软件格式化,方法楼上都讲过了,

网友K:
对的,软件可以进行程序清除,硬件也可进行硬件格式化

网友L(2012-11-26):
有软件格式化和硬件格式化两种,软件就是在程序中清除资料,硬件就是断电后将VB和VL短接数秒自动清除资料

网友M:
下了新程序老程序就被覆盖了。

网友F:
软件初始化:联机PLC,菜单“PLC/快捷操作/初始全部资料”,可恢复PLC出厂设置
硬件初始化:就是把PLC的通讯的盖子拿下来之后,有看到3个小洞,上面写的是VB和VL,用导线把这两个小洞短接。设备就进行了硬件的初始化了。非常直接彻底。

网友N:
清除PLC内存。

网友K:
对,有软件和硬件两种清除的

网友O(2016-06-23):
硬件清除,方法试过了,咋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