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串口问题

楼主(2011-03-09):
为什么上面的M8000换成X001,当X001接通时,为什么不会发送数据了!我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检验的,当用M8000的时候就能看有字符从PLC发送到PC机上,X001的时候就不行,请问诸位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A:
PC与通讯板通讯?D8120设置?
我怀疑你的通讯设置参数就不对,就没通讯上!

网友B:
检查下其它地方;

网友C:
RS指令用M8000驱动,
用X1驱动M8122
LD m8000
RS D10 K4 D20 K4
LDP X4
AND M8121
SET M8122

网友D:
M8000在FX系列里面是个特殊的继电器,当PLC开机运行后,M8000为ON,可作为PLC正常运行标志传给上位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上面的M8000换成X001,当X001接通时,为什么不会发送数据了!我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检验的,当用M8000的时候就能看有字符从PLC发送到PC机上,X001的时候就不行,请问诸位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
个人认为不可能,请检查你的X1是不是在程序其他地方应用了,或者你根本没有启动发送,RS指令只是定义发送和接收区的缓存,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时通过M8122\M8123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