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好心人帮我注释下这个PLC吧,谢谢

楼主(2011-03-09):
哪位大大帮我注释下程序,先谢谢了,。急用

网友A:
摸拟信号的采集,手册上有的呢~!看2010就知道了吧~!

网友B:
对照你用的特殊模块的说明就明白了;

网友C:
首先你要看下编程手册中FROM/TO这两个指令的介绍,看下他们后面几个参数代表的含义
然后根据你的模块,看下模块手册中的缓冲区的定义
最后载看上面的程序,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D:
FROM特殊模块读出TO是输入CMP比较ADD加DIV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