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大能教我如何编写这道题目

楼主(2011-03-10):
哪位大大能帮我解决下啊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么多个 Y ? 不是只有两台电机吗? Y0 和Y1不够吗?它不是只是碰到行程开关自己进行位置的调整吗? 感觉要求和图都不太明确,可能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再写详细点呢,要求!

网友A:
还是你要求的交替就是“当Y2进给二时,Y0进给一就必须停止,然后完了再进给三时,进给二停止,完了再进给四时进给三停止。。。。。。”??

网友B:
估计是他自己没弄清楚,两个轴4个输出点,是刚好的。

楼主:
额,这是学校考卷上的题目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那么多个 Y ? 不是只有两台电机吗? Y0 和Y1不够吗?它不是只是碰到行程开关自己进行位置的调整吗? 感觉要求和图都不太明确,可能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再写详细点呢,要求!
因为工进与快进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接通不同的电磁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这是学校考卷上的题目额,
这道题考了10年,现在还在考啊……

网友D:
2台电机正反转的顺序动作而已,不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