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哪种型号的PLC能用模拟量控制三相电机,用于实验电梯模型上

网友A:
呵呵;需要加变频器,带模拟量的PLC都可以;

网友B:
我也是急需这中东西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需要加变频器,带模拟量的PLC都可以;

网友D:
PLC加一个DA模块都可以呀,不过条件是只是驱动变频器,然后再通过变频器调速电机

网友E:
西门子S7-200  224XP自带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