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输入的

楼主(2011-03-10):
本人新手,刚来的224XP的CUP模块,想简单的运行一下 只是现在找不到模拟量输入,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东西能虚拟它吗??还有4~20MA的模拟量怎么虚拟啊???

网友A:
模拟
用一个电位器 啊!

楼主:
什么是电位器啊???它能虚拟模拟量 您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呵呵;224XP有模拟输出;

楼主:
我知道有输出 但没输入啊 没有输入能运行吗???

网友C:
224XPCPU,或者其他CPU
模拟量输出,只需要输出一个数值即可,就是PQW=27648,或者其值都行

信号发生器可以模拟电流信号,4~20mA,或者其它的,还可以有线制的区别呢

网友B:
呵呵;用输出模拟量接入输入端测试一下;

楼主:
呵呵 菜鸟就是菜鸟 终于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D:
把输出接到输入上不就可以了,真是的。

网友E:
呵呵。我也跟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