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2011-03-10):
大家好,像这样的程序怎么去理解!谢谢!

网友A:
好像是松下的程序,
程序怎么理解这个只是指令没用的,还要结合控制要求的

楼主:
不错 是松下的

网友B:
1.控制代码(H0为增量型控制,CW/CCWl输出,也就是双脉冲输出)
2.初始速度
3最高速度
4.加减速时间
5.目标值
6。偏差计数器清零
7.输出地址
R0应该加上一个上升沿指令

网友C:
这个我暂时还搞不懂啊,。

网友B:
这种程序由数据表自动生成,只要在数据表格里面填上相关数据就可以了。中文版的注释也会自动生成如下图。
DMV 指令,和三菱DMOV指令一样,属于32位传送。
最后的那一步 SPDH 指令为高速输出,K0为输出Y0 和Y1二路。控制代码数H0表示了正转Y0 反转Y1.这个Y1为自动生成。这个在程序里面是看不到的。
因为松下的输出口是由K0代替,所以这个高速输出指令可以无限制的写入,不存在双线圈问题,这种方式在PLC里面,是最可取的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0为输出Y0 和Y1二路。
那K1是不是代表Y2,Y3?如果是K2就是Y4,Y5了,可向导里面最多只能选择CH0,CH1。

网友B:
FP0机型只能选到CH0 CH1二路,FPX 和FP0R都可以选到四路。输出点要求30点以上才有路输出。

网友D:
发现一个问题,如果FPX的如果程序是2.7版的就只能选到2路,2.8版的才可以选到4路,呵呵~

网友D(2011-08-31):
偏差计数器清零是什么意思始终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