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FX2N扩展模拟量输出模块接入三垦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控制输出的频率.4-20mA对应5-11Hz
最近控制出了问题.原本变频器输出频率跟随电机电流,电流大减小频率.可是现在当电机的电流超过设定上限后变频器输出频率不降反升.plc和变频器都没换过.只是换过台电机.电机规格和原来一样.
请老师傅帮帮忙

网友A:
用矢量控制方式?

网友B:
记得以前用过斯奈德的变频器作开环矢量控制,你必须要对电机作参数整定,你换了电机,要重新整定一次参数吧

楼主:
你们说的我还真没注意.我今天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