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导读:广州邮科作为光端机的品牌老厂家,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问题,我们特别总结了消费者在光端机购买前,使用中,及售后面临的9大问题,整理成文,让大家对光端机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光端机设备的管理工作中更得心应手!

(1) PDH光端机与SDH光端机有什么不同?

  在数字传输系统中.有两种数字传输系列.一种叫"准同步数字系列"简称PDH,另一种叫"同步数字系列"简称SDH.

  PDH(准同步数字系列)光端机是小容量光端机.一般是成对应用.叫点到点应用.容量一般为4*E1.8*E1.16*E1.
  SDH(同步数字系列)光端机容量较大.一般是16E1到4032E1.
  SDH可以代替PDH.但是SDH无法代替PDH.

(2) 光端机故障:光端机dcc连接失败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还有温度越限呢?

  dcc连接失败就是说你的光端机网管通道连接有问题,主要查看网管接口和线路。
光端机一般都能工作在50度左右的环境,机子本身的功耗大的话,发热量也大,只要工作环境保持在0-50度范围的话,那光端机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超过了这个范围的话,那光端机就会出故障,最好在放光端机的地方加个空调,温度越限就解决了。

(3) 光端机怎么传输正向开关量?

  需要定做带开关量的光端机,才可以传开关量,很多厂家都可以做,这个机器不能传输,得要用带开关量模块的光端机才可以。

(4) 光端机在哪个省份比较活跃?我的意思是如果要在某个地区做销售的话应该选择哪个省份比较好一点?

  应该把问题说的全面一点,以为单独放个光端机在那里什么用都没有,如果说通信业务量大的话应该是广东一带,他们的通信消费水平要高些。
(5) 光端机如何接后备电源?
  从电信那里拉了8条电话线,由于距离远,只能用光纤做,光端机有电才能工作,除了接220,怎么接后备电源?后备电源是多少伏的?多少安的?
光端机一般都内置电源的,好点的光端机一般是9v dc供电,差点的用5v供电,如果用220v AC供电的话,一般就是直接插上就能用,也就是说变压器内置的..

(6) 我想问一下光端机怎么去接光纤跳线按键? 我只接监控视频信号的! 是不是直接把bnc头直接接在发射光端机上,而再加?
  整个传输是这样摄像机-----光端机-----跳线----耦合器----尾纤---接入光纤------尾纤----跳线----接收机----矩阵或硬盘录像机

(7) 光端机可以直接接2m同轴电缆吗?

把同轴电缆的铜丝固定在插头的芯上,用上面的小螺丝固定。将外面的屏蔽网线细心的压在外圈,用金属压盖扣住,再把塑料帽拧住压紧。注意两部分分开,不可碰上。

(8) 光端机两端各接的什么设备?
  一般光端机上的2M是要和交换机上的传输中继板连接的,两端各有专用的连接头子,有的是压接有的是焊接,而且必须是两端的收对发、发对收,一般的2M线缆中间是传输信号线,外面的网状线是屏蔽线。

(9) 都说VGA光端机很强大??到底什么是VGA光端机,它的强大又在哪里呢?

  VGA数字光端机是通过光纤传输高分辨率(最高1600x1200)模拟或数字计算机视频信号并毫无损失的把图象信号传送到几百米甚至几公里外的显示终端上进行显示的设备。YKs系列光端机采用纯数字传输模式,能从根本上克服普通铜芯电缆传输系统在传输高频带信号时造成的拖尾、重影等现象,清晰的重现图象画面。YKS系列光端机传输的是光信号,没有电磁辐射,系统具有极高的保密性。同时FS系列光端机把显示设备和信号源在电气上完全的隔离开来,具有极高的抗干扰能力。

相关文章:

邮科为您支招:怎样维修电话光端机

SDH为何代替PDH

四方法延长光端机寿命,必看!

怎样解决视频光端机的常见故障?

本文首发:广州邮科 http://www.gzyk.com/news/109.html 欢迎转载,但请手下留情,保留文章版权信息及相关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