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RS-232/RS-485/RS-422口通用转光纤
    单纤串口/光纤转换器
一、用途
波仕电子创造了世界上最小的单纤串口/光纤转换器、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同时支持单模和多模光纤传输的单纤串口/光纤转换器。波仕电子的OPT485L1可以将RS-232、RS-485、RS-422串口信号转换到到一根光纤进行双向传输。OPT485L1不仅颠覆了传统单纤串口/光纤转换器的尺寸和外形,屏弃了传统的大方铁盒的外形,而且创造了在单模和多模光纤中都可以传输的技术。
波仕电子的OPT485L1是最新一代串口光纤通信产品,直接从串口转换出一根光纤进行双向远程传输。OPT485L1具有超小型的外形(74*23*47mm)、实现串口的单光纤传输、无须修改已有的软件、无须驱动程序。OPT485L1只用一根光纤收发,成对使用。由于采用光纤作为通信传输介质,具有隔离高电压、防电磁干扰、传输距离远等优点。
本产品受以下中国专利保护:200730098650、200630307752,侵权必究!

二、硬件安装
OPT485L1单纤串口/光纤转换器可以通过接线端子板或者电缆线接到RS-485、RS-422或RS-232。去掉接线端子板后产品的DB-9针座与计算机的DB-9针座的RS-232口的RXD、TXD、GND引脚分配是一样的。OPT485L1默认使用SC光纤接头,可选光纤跳线转换为FC、ST头。OPT485L1只有1个光纤头,只用一根光纤进行收发,必须两个OPT485L1成对使用(T3R5与T5R3成对使用)。
波仕单纤串口/光纤转换器使用时用一根单模或者多模光纤接双方的光纤头。注意保持光纤转换器的光纤座、光纤头的清洁,如果不连接时请用相配套的橡皮塞子盖住。 OPT485L1的供电为5V直流,请使用产品配套带的电源。供电电压为直流5V±0.5V,产品功耗小于2W。电源插座的旁边带LED电源指示灯,当外插电源时灯会一直亮着。
OPT485L1
单纤/串口光纤转换器
单模多模通用
单纤、超小专利外形
  波仕电子配套提供各种长度光纤以及ST、FC、SC接头。
波仕OPT485L1的RS-232/485/422串口端是一个DB-9针座,具有RS-232、RS-485、RS-422全部引脚。当作为RS-232口时与PC机的DB-9针RS-232口的2、3、5脚分配完全相同。作为RS-422时,T+、T—是指从OPT485L1向外发送。注意RS-485和RS-422通信时建议要接地线(5脚)。RS-485/422无须跳线选择。RS-485/422信号的参考地线与RS-232的GND是一样的。

DB-9针端的引脚分配如下(带接线端子):

  1
2
3
4
 5
 6
  7
  8
  9
RS-232

RXD
TXD

GND

RS-485
 A

GND

  B
RS-422
T+

GND
R+

R—
 T—

三、性能特点
OPT485L1的光纤头(SC头)为单模/多模自动适应,这是波仕电子独有的技术。
光纤接口
SC(可转ST、FC)

电气
接口
串口(DB-9针座)
传输介质
单模光纤或多模光纤
标准5V电源插座
适用光纤
9/125、50/125、62.5/125 um等
尺寸及重量
74*23*47mm 、80克
通信
方式
全双工半双工自适应
光纤传输
距离
25Km(单模光纤)
 RS-232、RS-485、RS-422
2Km(多模光纤)
光波长
发 1310 nm收1550nm(T3R5单纤)
工作温度
—10~+50℃
发1550 nm收1310nm(T5R3单纤)
存储温度
—40~+70℃
* OPT485L1的光纤传输距离最远还可以达到50Km,但需要定做。

四、典型应用
   典型应用1:在图2中,串口设备A与串口设备B都配有RS-232、RS-485或者RS-422接口,通过两台OPT485L1光纤转换器(T5R3与T3R5配对)可实现设备A与设备B之间的远程光纤通信。
   典型应用2:图3为多台串口设备通过多对OPT485L1进行光纤组网通信的典型应用。最远两端的串口设备为RS-232、RS-485或RS-422,中间的设备为RS-485口。将中间的两个OPT485L1的A-A相连、B-B相连、GND-GND相连,再一起接到设备2的RS-485口上。这样实现了多台串口设备的组网通信,多机通信方法同RS-485电缆线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