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工厂主接地线电流过大?

楼主(2011-03-10):
(无正文)

网友A:
大到什么情度呀?

网友B:
三相负载不平衡,或者单相接地。

网友C:
三相不平衡了!

网友D:
接地线与零线混用的可能性大。正常情况下零线走工作中的不平衡电流部分,地线是不应该有电流的,只有设备漏电时地线才会有电流。

网友E:
要先查明主接地线的源头都接了什么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