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在手动程序中通过按一个按钮来控制plc输出,但这个按钮不是位元件x,该如何编制程序?如果有多个按钮来控制多个输出呢,又该怎样编写程序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多天了,那位大侠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按钮不是位元件x,那是什么,你按钮总有实际接线的吧,不接入输入点
如果不这样,用触摸屏做?

网友B:
手干嘛非要用PLC控制输出

网友C:
呵呵;按钮不接到PLC上,那只有用人机界面了;

网友D:
在手动程序中不用输入点如何控制plc输出?谢谢~!

   要不用触摸屏,要不拉总闸控制全部输出.

网友E:
这种说法只有输入和人机可以弄

网友F:
用软元件测试

网友G:
问题的由来,或者控制目的?不是位元件X,可以是其他位元件吗?
楼上几位提到了触摸屏。

网友H:
我想要问的是,那么那些位元件都去干吗去了?这不是多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