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

楼主(2011-03-11):
变频器恒压供水,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主要参数请高手赐教,在此先谢啦。

网友A:
PID  睡眠压力 和睡眠唤醒压力    还有就是手动自动启动方式

网友B:
什么变频器,有什么特性。一般用于恒压供水的变频器,都具备休眠功能、PID闭环压力调节功能。如何用?那就看各个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说明书了。牌子不同,操作也不同。但功能都是差不多的。满足恒压供水的要求。

网友C:
压力的上限和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