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1):
18.5KW的电机用皮带带风机,2:3传动方式,实际输入电流28A,额定电流35.9.是否可改传动比1:3,用矢量变频控制25HZ得到原理的效果吗,有节点空间吗?听说电流不低额定电流10%为经济型,求节能方法?

网友A:
你可以用18.5KW的变频器来进行节能。变频器主要是改变频率和速度的。其最大作用就是达到节能。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打0351-7333991进行技术性咨询。

网友B:
风机节能
主要还得看你设备要求,是哪类风机,能否降速,降低风速就降低风量,是否有余量,如果通过修改传动变比,将2:3修改为1:3,工频状态下转速是升高了,但是要求的功率也相应升高了,原先电机是否能带动还是个问题

楼主:
那是不是要根据负载率,决定它的是否有余量,要需要知道哪些参数呢,是根据实际电流和电压,算出实际功率与额定功率比是负载率吗?

网友C:
如果不考虑调速!用我们的"节电博士"系列产品;最低8%的节电率!
http://www.szhtj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