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出断螺丝?

楼主(2011-03-11):
有时会把螺丝弄断,半截就嵌在洞里,请问如何弄出来呢?
具体还可以分成很多情况,比如:
1、粗螺丝还是细螺丝
2、断螺丝是不是有一点点露出来,还是彻底埋在里面
3、螺丝是实心的,还是中空的

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A:
粗螺丝可以用钻头钻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细螺丝,而且是中空的。直径大约2mm

网友B:
如果是和工件是平的,可以用电焊焊出来。
也可以用钻头钻。
重要的东西可以放电。一般断掉的螺丝都是松的,拔一拔也许就出来了

网友C:
平端口或有一点外露的,可以用钉子冲敲,可适当滴些机油;难敲 的用2----3MM的钻头打两三个并排的洞,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还有更难的,那只好用小螺丝直径2MM左右的钻头打进去,然后攻丝。电焊也可以,但最好别用,考虑焊渣。

网友D:
有一种工具叫断头螺丝取出器,它类似一种反丝丝锥,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E:
近来学习一下

网友F:
我有次修机器也发生这样的事,本想用钻床把螺丝反钻出来的,可是没法入孔,最后找了一把锋利的电工刀,利用断掉的平面的凹点很快旋出来!如果没有特定的工具真可以用的!

网友G: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我经常遇到公司的滑块的螺丝断在孔里了 不过每次都是想办法取出来了  每次都基本没用到什么相同的方法啊  还有我建议最好不要用电焊

网友H:
还是钻孔好

网友I:
会断的基本上都是细的,没见过粗螺丝会断

网友J:
这些都是钳工干的,这年头电工什么都得干,。上面说的办法都可以试!

网友K:
有一种工具叫断头螺丝取出器,它类似一种反丝丝锥,用起来很方便。这是什么工具?没听说过。具体叫什么?在那买得到?

网友L:
螺丝取出器现在卖五金工具的地方基本都有。

网友M:
是有点难搞定 ,钻孔

网友N:
这种事情有很多办法处理,主要还是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O:
在露出处放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螺母,然后用电焊焊上。再用扳手拧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P:
有图才好说事,不同直径、不同硬度和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心有孔也有可能用一个比孔径大10丝的棒紧配合。

网友Q:
一般的断螺丝比较松的话可以用螺丝刀或带尖的东西拨出来。
比较紧的可以尝试钻出来。
比较精密的可以常识细孔放电然后找到卡点整出来。

网友R:
钻孔,打中心孔,然后用断头螺丝取出器,它类似一种反丝丝锥,慢慢搞,差不多就出来了.

网友S:
我也处理了几个共大家学习
一用锯条锯一口用平口取出,
用钻一孔,
焊接取出来

网友T:
用火烤一下再用螺丝刀一敲应该就比较容易出来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工具叫断头螺丝取出器,它类似一种反丝丝锥,用起来很方便。

这个我用过,不错

网友V:
用小一号的钻头对中心钻一个孔,重新攻丝。

网友W(2011-04-12):
这倒是个难题,还有更妙的办法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C:
平端口或有一点外露的,可以用钉子冲敲,可适当滴些机油;难敲 的用2----3MM的钻头打两三个并排的洞,然后用一字螺丝刀拧下来,还有更难的,那只好用小螺丝直径2MM左右的钻头打进去,然后攻丝。电焊也可以,但最好别用,考虑焊渣。

网友Y:
一般情况断丝取出器就可以了  而且一定要用 好品牌的   弄不好  还不如断丝 硬度大呢  就别用了

网友Z:
1,重新钻孔换大螺丝
2,用电火花

网友AA(2011-09-29):
五楼说得对,我用过断螺丝取出器,挺好用的,不过得买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工具叫断头螺丝取出器,它类似一种反丝丝锥,用起来很方便。
我就有一套很便宜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大家办法还真的不少
在RS网站上面可以买到

网友AE:
没有专用工具的一般都是钻孔,攻牙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I:
会断的基本上都是细的,没见过粗螺丝会断
如果可能你看看奥的斯滚梯,固定电机座的螺栓----不应该再叫螺钉或螺丝了

网友AG:
我有一次在上铜柱时,套筒用力大了点那铜柱成大致45度形状断裂。我的同事就用了个小钉锤敲小平口倾斜了45度轻轻的顺着退巢方向退出来了。

网友AH:
满怀期望的看便了所有朋友的回帖,还是充满失望,对于这个问题偶也一直头疼,偶在工作中自己亲历过三次。

网友AH:
偶饭量大,就是平常人说的草包饭袋,技术没有到有一身力气,只是不会用巧劲所以常干蠢事。
第一次刚刚上班不到一年,分了责任区,一次早上正在自己责任区巡检,师傅打来电话说其负责的催化气压计一个压力表引压接头漏让偶顺便紧紧,于是偶来到了这个充满噪音和毒气的地方,看到这个最大的7号气压计停机在机体引压处的紫铜管接头冒气,有种呛人的瓦斯味道,于是偶用小扳手和钳子配合上里拧紧,当时害怕因为是易燃易爆场所害怕拧不紧,使劲使劲。完了,黄铜接头断裂,怎么办。。。。踌躇半天看了看还有几个丝,只好找来一个新的接头多颤了生料带上里拧进去了,还好能够拧住,只是断在里面的还在里面,没有办法。

网友AH:
第二次,下午和几个师傅拆卸调节阀维修,由于没有合适的垫片使用了旧垫片,当装上阀门投运后后上阀盖从密封面处冒烟气,于是偶和一个刚刚进厂的哥们一起用梅花扳手热紧,还是不行找来一根废弃钢管当加力杆,这个用劲紧啊,糟糕拧的太紧把M32的螺栓硬生生的拧断。
故障没排除,反倒惹得不能用,郁闷啊,在拆卸调节阀吹扫干净,送到管焊师傅那里焊接螺栓,有用磨光机打磨焊口处才处理完,当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郁闷疲惫不堪。

网友AH:
第三次,今年五月一套设备要开车,偶检查现场仪表看到一个风动活塞缸接头处漏气,于是拆卸下来重新安装,在安装中直行连接头也是脆生生的断在活塞体里面了,当时无法处理又找来一个备用的,倒霉的时在安装后有用风线铜管偏短导致活塞受到不平衡力其连接头又断裂,没办法只好找来电钻试探性的把陷入活塞螺纹中的黄铜连接头钻出。

网友AI:
铁螺丝可电焊取出,铜螺丝不能电焊。这两种螺丝断后都可以中间打眼,用一个钢性好的铁棍磨成三棱砸进去就可拧出。

网友AJ(2011-11-07):
如果露出来一截用钳子或者其他工具应该比较容易
如果是平的或陷进去就需要费点事了,最好的也是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用大钻头打大孔,攻大螺纹。

网友AK:
如露一点头可以用钢锯拉一道,再用一字螺丝刀就行啦

网友AL:
我用锋钢锯条磨成刀子很好弄的

网友AM(2011-12-30):
引用 网友A:
粗螺丝可以用钻头钻

不错的方法。

网友AN(2012-05-13):
丝锥,尾端带顶尖的那种,用顶尖去顶断螺丝进行敲打,因为丝锥比一般的螺丝材质都硬些,所以不管你的断面是什么样的,顶尖一打下去就是个凹面而不会打滑,一点点就可以敲出来了
意思也就是用材质比螺丝硬的东西,还带一尖,就可以把断螺丝取出来

网友AO(2012-06-30):
一般是用高温乙炔火焰熔化

网友AO:
因为才2mm

网友AP:
用钻头钻好孔再用断丝取出器反拧,松的一般都能拧出来。

网友AG:
类似楼主说的螺丝,我以遇到过的把单通铜柱上断过,是这样解决的用,平口小起子,小锤子。平口起子斜着放在断口处小锤子在后面沿着松丝口的方向慢慢敲。

网友AQ:
我遇到过4mm的断螺丝,就是在正中打孔然后将一根焊条磨尖锥度不要大,打进孔中,稍微打紧一点,然后把焊条掰弯拧下断螺丝,你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AR:
这个都好了,要是丝锥在攻牙过程短在里面,那就更难搞了,直接用金刚钻把它弄粉碎

网友AS:
我也来学习一下,,好象在这个网站www.6980.cn 上见过相关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