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1):
我这里有一台传送带的设备。一个电磁阀靠传送带过来的光电开关给信号,是三菱的F2N的中间靠一个内部时间可调。但现在的问题是电磁阀的动作不准确靠。时间长短都不能确定。有好的方法吗,用应用指令可以吗,谁能帮帮我。给个提示就行。谢谢了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楚,不明白。

网友B:
可将文字理顺一下,并加上适当的标点。
不知是信号不准确,还是程序的时间设定问题。

网友C:
内部定时器不准?

网友D:
输入信号不稳定?这得看你的程序并知道工艺才能帮你解决?

网友E:
楼主还是把问题再整理一下吧

网友F:
你应该把程序拷上了让大家给你分析,这样说没有依据。

楼主:
传送带变频器的速度一快了就不准确了。加什么最可靠PLC三菱FX系列的变频台达的,是否要用特殊模块,能否给举几个例子,谢谢了

网友G:
你的意思是两次光电信号的间隔时间太短导致电磁阀响应时间不够,出现误动作?

网友H:
对,我同意6楼主的意思,把程式拷出来让大家分析,不然没有依据。

网友I:
程序可以说明一切,再不问题表述清楚,就更好了!

网友J:
有信号没有,一般是电磁阀的原因。

网友K:
楼主说话爱倒三颠四
引用 楼主:
传送带变频器的速度一快了就不准确了。加什么最可靠PLC三菱FX系列的变频台达的,是否要用特殊模块,能否给举几个例子,谢谢了
看楼主的描述有不一点的费劲
传送带变频器的速度一快了就不准确了-----根据这句话,你只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时间就ok。
速度变了,程序中的时间就要跟着变,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