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1):
三菱PLC编程软件在安装完以后,新建不了工程,提示是 “工程初始化失败,不能新建”
有谁知道是为什么吗?
还有就是我在安装时什么选项都没有选择,监视选项也没选。
我电脑用的是 windows xp系统

网友A:
删了重装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学习plc时也遇到过,重装电脑系统,重装三菱软体,ok了

网友C:
我的电脑XP系统装不了三菱新的PLC编程软件不知道为什么?请朋友指点。

网友D:
这个电脑系统有关系
这个问题之前出现过多次了,网上搜索下,有详细的解决方法的

网友E:
随便修改下注册表就可以了

网友F: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G:
系统要不是ghost的

网友H:
我也遇见过啊…从新装电脑系统,再装软件

网友I:
随便修改下注册表就可以了 。还有选好系列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