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安全常识知识问答

楼主(2011-03-11):
电梯式高层建筑物中不可缺少的垂直运输工具,它是机电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的设备。电梯为保障其安全可靠,从多方面设置了防范措施,如电气安全装置和机械安全装置。其中,电气安全装置有:电源控制保护装置、供电电源相序保护装置、门锁电气联锁装置、紧急停梯开关、超速保护开关、超载保护开关、限位开关、急停开关、安全窗开关等。机械安全装置有制动器、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门钩子锁、门安全触板等。这些安全装置能够保证电梯的安全运行。面对电梯的有关知识作以问答式介绍。

  1 电梯是如何运行起来的?

  电梯有一个轿厢和一个对重,通过钢丝绳将它们连接起来,钢丝绳通过驱动装置(曳引机)的曳引带动,使电梯轿厢和对重在电梯内导轨上做上下运动。

  2 电梯的钢丝绳是否会断?

  电梯用的钢丝绳式电梯专用的,国家有专门的规定和要求。钢丝绳的配置不只是为承担电梯轿厢和额定载重量,还考虑到了曳引力的大小,因此,钢丝绳的抗拉强度大大的大于电梯的载重量,它们的安全系数都在12 以上,一般电梯都配有四根以上钢丝绳,一次电梯钢丝绳是不会断的。

  3 电梯运行中突然停电是否有危险?

  电梯运行中如遇到突然停电或供电线路出现故障,电梯会自动停止运行,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电梯本身设有电气、机械安全装置,一旦停电,电体的致动器会自动制动,使电梯不能运行。另外,供电部门如有计划的停电,事先会通知的,电梯或提前停止运行。

  4 电梯运行突然加快怎么办?

  电梯的运行速度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行,均应在规定的额定速度范围内运行,一般不会超速,如果出现超速,在电梯控制系统内是有防超速装置,此时,该装置会自动动作,使电梯减速或停止运行。

  5 电梯轿厢超载能自动控制吗?

  电梯的载重量根据需要有所不同,电梯只能在规定载重量之内运行,超出时,电梯会自动报警,并不能运行。

  6 电梯关门时被夹是否会对人造成伤害?

  电梯在关门过程中,如果厅轿门碰到人或物,门会自动重新开启,不会伤人。因为在门上设有防家人的开关,一旦门碰触到人或物,此开关动作使电梯不能关门,并重新开启,然后重新关门。另外,关门力是由规定的,不会达到的程度。

  7 电梯的厅门能否扒开?

  电梯的厅门在庭外是不能扒开的,必须用专用工具才能开启(装用工具由维修人员掌握)。乘客时不准扒门的,更不能打开,否则会有坠落井到的危险。

  8 怎样召唤电梯?

  当你需要乘坐点电梯是,应在电梯厅的户体面板上选择你要去的方向按钮。向上按上方向按钮,向下按下方向按钮。电梯在控制系统中采用顺向停车的方式,如果按反了方向电梯到本层不停车。

  9 电梯蹲底和冲顶是否有防护措施?

  电梯蹲底就使电梯的轿箱在控制系统全都失效的情况下,会超越首层平层位置而向下行驶,直至蹲到底坑的缓冲器上停止。缓冲器就是为此而设置的防护装置,此防护装置根据电梯的运行速度的不同,分别由弹簧式和液压式两种。当轿向蹲在缓冲器上就称为蹲底。此时,缓冲器对电梯轿厢的冲击力产生缓解的作用,不至于对电梯内乘客造成严重的伤害。

  10 电梯运行不正常时,在轿厢内怎么办?

  当乘电梯时,发现电梯有超速或梯速较慢时,应按下操纵盘上的红色急停按钮,电梯会自动停车,并及时通报电梯维修人员。

  11 发现电梯轿厢内有异味,怎么办?

  当发现电梯轿厢内有异常的焦糊味时,应按下操纵盘上的红色急停按钮,使电梯停车,并及时通报电梯维修人员.

  12 发现电梯有异常振动,刮蹭现象时,怎么办?

  当您在乘坐电梯是,发现电梯出现异常振动、抖动、刮蹭时,应按下操纵盘上的红色急停按钮,使电梯停车,并及时通报电梯维修人员。

  13 当电梯突然停电或出现故障,被困在轿厢内则应注意些什么?

  当您被关在轿箱时,应听从电梯司机的指挥,入伍司机的状况下,可通过通讯装置与相关人员联系,以求解救。千万不要用力扒门或自行跳出,一面发生危险。

  14 进入轿箱时应注意的事项?

  当您进入轿箱时,如果电梯门开着,要看一下电梯是否在平层位置,或看轿箱是否在本层,特别是在夜间光纤不清的时候,更应注意,否则有可能造成伤害,并应快尽快出。

  15 电梯安装、修理单位及维修、操作人员是否应取得相应资格?

  是的。电梯安装、维修保养、改造单位应取得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从事相应工作;电梯安装、维修保养、电梯操作人员均应取得特种人员操作证后,持证上岗。

  16 电梯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可拨打110?

  当电梯出现紧急事故,有伤人、困人(人员被困在电梯轿厢内,无法找到电梯维修保养人员)情况,均可拨打110报警电话。

  17 电梯出现什么情况下可进行质量或安全投诉?

  当电梯经常出现关门、夹人、不平层、冲顶、蹲底、电梯司机或维修人员无上岗证、司机经常脱岗、轿厢内无检验合格证或合格证过期,电梯有异常噪音或声响,异常振动或抖动,轿厢内有异常焦糊味,电梯速度过快或过慢,维修保养不及时,电梯轿厢内无通讯或报警装置等,均可进行质量或安全投诉.
  18 对电梯报警或投诉时应说清什么内容?

  应说清电梯的具体情况,并应说清电梯所在的具体位置、电梯的产权单位及负责部门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电梯的维修保养单位及联系电话。

网友A:
油机机械工业(昆山)有限公司,主营数控车床,加工中心机。诚征广东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