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1):
在永宏PLC140定位命令中DRVC,ADR,+,1000,Ut中的Ut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永宏PLC,MA,MC,MN系列低价现货销售

网友A(2011-09-25):
Ut是工程单位,需要在私服参数表格里设置一个Ut代表几个脉冲,或是代表多少个机械单位

网友B(2012-01-12):
这个一般是采用的Ps使用的。

网友C:
以mm,Deg,Inch为单位,称为机械单位。
脉冲(Pulse)是马达单位,简写ps。
Ut一般是ps的十倍关系

网友D(2012-08-31):
UT为机械单位,一般PS的话就是脉冲控制的话,可能会好理解一些,并且不需要太多的转换,要是刚刚会用定位指令的话,还是用PS单位吧!

网友E:
UT是配合永宏141指令使用的机械单位!

网友F:
这个技术手册II上说的很详细了,还有一些参数设置等

网友G:
这个UT要结合141指令使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程单位,永宏PLC本身具备这样的转换能力,省去编程者很大的经历,可以了解一下,很有用处的。

网友H:
配合141指令使用,无论采用扫码单位,最终都会转换成脉冲单位;此处141指令自动根据其参数1、2计算出要发出脉冲数。

网友D:
UT还是比较要理解一下的,因为是机械单位需要转换,可以用PS来走,很准确也简单。

网友D:
UT还是需要稍微好好理解一下的,因为是机械单位需要转换,可以使用PS直接走,简单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