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沦触摸屏

楼主(2011-03-11):
大家好:
  本人用威沦触摸屏EB8000的软件把程序做好,现在想用U盘下载到MT6100的屏里,请教下各位大哥U盘需要驱动吗,
怎么样将程序下载到屏里面,最好是有图片,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A:
点击,然后选择u盘,文件要放在主目录里。完成后直接把u盘插到触摸屏上,稍等一会,出现选择框,选择下载文件,输入密码,稍等一会后触摸屏重新启动。就行了。

网友B:
好,顶一下儿

网友C:
用U盘下载不需要驱动,只需要选择“工具”菜单--“建立在U盘或CF卡下载资料”---选择您的U盘,点击建立即可建立好,随后将U盘插到屏上,点击“DOWNLOAD”,输入密码,然后选择U盘里MT8000的上一级文件夹,点击ok即可。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400-888-0872咨询,或者登陆WWW.WEINVIEW.CN找网上客服咨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些有心的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要驱动的,只要在根目录下即可
有个文件夹叫library,里面有你文件的图库,重新安装软件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才会出现找不到向量图库,建议尝试办法是找到原文件进行反编译,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