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接线

楼主(2011-03-11):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接变压器,变压器上标380V和220V都可以接,我想确定下,接220V时候就是220的那个接火线,0号的那个端子接零线是吗?
接380V时候三条都接就OK了?

网友A:
380V时候接二条火线(0和380V,220V不接)

网友B:
380V时候接二条火线-0和380V
220V时候接火线接220V
N线接0

楼主:
楼上请明示 哦。380V时候就接两条火线,那剩下那条火线就空的吗?那那条火线怎么办呢?

网友C:
380只要接2根,220的不接

网友D:
接~380V时,变压器~220端头悬空即可。

网友E:
0#线桩是公共端,另一根线接到对应的电压柱上就行了,这不是三相变压器,所以如果是用380V是指线电压,不能看到380就理解成三相380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F:
七楼回答的很对

网友G:
三根都接就该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