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1):
各位大哥,问题背景是一个质量流量计输出不准,设定值是20,实际值却是24,实际值总是比设定值偏差4左右,怎么进行校准呢?
设定值是定义在DB块里的,DBD类型,是REAL 类型数据,怎么解决呢?可以直接在PLC输出端减4么?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
但还是要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B:
那是一定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