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1):
我在别的饮料厂看到灌装机,也看到了灌装机的送盖部分,它的动作过程是这样的,盖槽里面放盖,它靠振动电机带动,振动电机振动盖槽里面就出盖,盖子沿一轨道被送到灌装机的旋盖机构那里,轨道上装有一光电开关,到检测到轨道上2s内没盖通过时,就启动振动电机,把盖振出来,到灌装那里速度慢了其他事由,用盖量减少,以致轨道上布满了盖,盖子没动起来,这时候光电开关检测到这一情况,就给信号给PLC,控制振动电机停止,PLC用三菱fx系列,假如光电开关的输出点接到X1,Y1控制振动电机,这一过程该怎样编程呢,大侠帮忙。
   这台灌装机的出瓶链上也装有一光电开关,它是检测出瓶链上如果堵瓶,就停止灌装主电机,停止灌装,好像也有出瓶检测时间吧,好像是2s,也就是说2s内光电开关检测到出瓶没被输送,就停止主电机,也就是堵瓶的意思吧,这一光电信号接X2,Y2控制主电机,这一程序又该怎样编程呢,我不知道这两个光电开关是常闭输出还是常开输出,请帮我分析下,分别是什么输出。

网友A:
ldi x1
out t30 k20
ld x1
out t31 k20
ld t30
set y1
ld t31
rst y1
end

网友B:
   我想,该控制主要在于信号的判别。
   比如,2s内没有接收到光电开关信号,可以认为没盖通过;设定时间内一直有信号,可以认为布满了盖。

   理清各关系后,程序就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