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 线序错误

楼主(2011-03-12):
三相四线 线序错误
1rt,同一条线路,2块表度数相差50%,abc线结成了cba,是这个原因导致吗?
2正确线序功率最低还是不一定?如果错误线序更低那么电力部门不会知道吗?(不查表)这样不是很容易偷电
3线路就是空调跟热水器,负载不平衡是不是也会造成电浪费,一般多少,最高多少?

网友A:
电度表接线,当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不一致时,会造成计量错误。

网友B:
收费表由供电部门自己接线铅封,您能偷得了电?
您能随意接线的,是您单位的事,供电部门也不管,别假设的那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费表由供电部门自己接线铅封,您能偷得了电?
您能随意接线的,是您单位的事,供电部门也不管,别假设的那么多。

网友D:
平衡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平衡就好
三相四线电度表允许单相用电,其计量与负载是否平衡无关。
用于计量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有功/无功电度表都有首端/末端标识,不按规定接线岂有不出差错的道理。
至于会出现多大的差别,就与负载有关了。接错的一相无负载,计量不会错;光是接错的一相有负载,未接错的相无负载,则表停止不动,表有防倒转功能。

网友E:
五楼的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平衡就好
三相四线电度表允许单相用电,其计量与负载是否平衡无关。
用于计量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有功/无功电度表都有首端/末端标识,不按规定接线岂有不出差错的道理。
至于会出现多大的差别,就与负载有关了。接错的一相无负载,计量不会错;光是接错的一相有负载,未接错的相无负载,则表停止不动,表有防倒转功能。

楼主:
你还真说对了,表就是我自己接的,我们是物业进的电,电力部门统一收物业的,物业要求我们自己装表,但是他们管理,所以物业哪里装了一块,我们自己内部装了一块,都不归电力管,所以接线什么都是自己来,(不专业,所以怀疑)现在问题是2块表误差50%,其中一块是新的,排除表坏的可能有什么情况

楼主:
线路结成aa bb cc 与bb cc aa有没有区别?(不会测相位,只知道用钳形表测都是正相)三相四线有功表,直接接入无互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路结成aa bb cc 与bb cc aa有没有区别?(不会测相位,只知道用钳形表测都是正相)三相四线有功表,直接接入无互感器。

三相四线表允许单相用电,三相时是三个单相用电计量的累加,与您所述相序无关。
产生错误应是首末端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