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2):
CPU315-2DP,不知最多能带几台工控机?情况是这样,现有两台工控机由操作工操作设备,可是需要修改程序时就得把操作工挤走,很是麻烦,也影响操作,能不能再增加一台电脑,作为工程师站?需要怎么设置?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增加编程电脑.
也可以增加上位机.
应该是在cpu属性里修改连接设置.有总数12限制.

楼主:
谢谢PDSH!能详细点介绍一下吗?具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