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时间继电器写进去

楼主(2011-03-12):
我刚刚下的一个软件自带的模拟仿真里面怎么把时间继电器写进去啊 还有其他继电器有怎么写? 怎么定时? 麻烦知道的同学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来楼主从来没用过这软件
前面先写个条件比如 LD X0,后面的时间用比如用 OUT T0 K10这样写,OUT的线圈用()然后写入T0 K10
找下编程软件的手册看下,或是看下别人怎么输入这些的或是找些直接写程序的视频,这是基本的东西,看几下就会了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我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B:
建议看看这个软件的使用说明吧!

网友C:
OUTT0K10就行了

网友D:
建议楼主网上下载一个三菱PLC的编程手册,百度或者谷歌里直接搜就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E:
下载编程手册,认真学习。

网友F:
out t0k10就行了

网友G:
下载编程手册,认真学习

网友H:
其实看看编程说明,问题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