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2):
我公司有3台由浙大三伊公司制造的100KW 6KHZ的中频加热电源,它们的三相交流380V电源都是用DZ10-250A空气开关控制的,其中的两台每隔2-6个月,空气开关的上口就会出现击穿短路放炮将开关烧坏,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何能避免?谢谢!!

网友A:
用一个大点的接触器,代替空气开关。

网友B:
中频电源部分都一样吗?

网友C:
   我无实际经验,按常规思路,可选质量较好的断路器,上端采取隔弧措施,加强维护(如接线螺钉拧紧)等。
   当然,分析故障原因后,可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网友D:
我也觉得应该换个好点的断路器~

网友A:
我们就用的接触器,只不过加个控制回路,很简单,我们300KW的都用接触器的。没事的!

网友E: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是你的现有空开本身就选小了(空开选300A),二不知道你用的导线是多大的(导线不得小于95平方)

网友F:
是不是环境导电性灰尘太多造成的啊

网友G:
奇怪了为什么是“空气开关的上口出现击穿短路放炮将开关烧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奇怪了为什么是“空气开关的上口出现击穿短路放炮将开关烧坏”呢?
因为空开的触点在上口,要不为什么灭弧罩要装在上口呢~!

网友H:
比较赞同9楼的话;再就是在空气开关上端做隔弧措施,螺丝是否松动等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放炮的原因已找到了。正如8楼所分析的,原来就是由车间母线引致动力电箱开关的电源线直径只有50mm,载流量不够所致,而开关下口的导线是95mm所以没事。

网友E(2013-10-15):
进线小了,负载时电流过大造成导线线鼻发热,故烧上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