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2):
电镀生产线PLC控制系统,那位帮忙写下,要I/O分配表,系统图,和梯形图。分别有酸洗停留1分钟,清洗2分钟,镀铜0.5分钟,清洗2分钟。镀铬0.5分钟,清洗2分钟。

楼主:
OMRON的,我们写实训报告

网友A:
是位学生啊,可以试着自己做一做,也是次学习机会啊;
我就因为没有机会,没有用过OMRON的。

网友B:
你好,你说的是只一个单周期的工作流程吗?建议先试着画出一个单周期的时序图,再按照时序图编程思路会比较清晰点!

网友C:
很简单的一个顺序控制系统,自己动手写一下吧。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D:
如果只是顺序控制很简单,但是要求有周期循环时间就没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