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2):
PLC:欧姆龙CP1H
将dm1000~dm1100 数据类型:32位浮点 转换BCD,存到dm2000~dm2100
应该有简洁点的办法的吧~不会真的要一个以个转换这么悲剧吧~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A:
D1000~D1100存放的是浮点,即占用64位浮点数,也就是25个数据。

而D2000~D2100存放的是32位BIN,那么也就是25个数据。

你么最多也就写25行程序而已。

楼主:
输入的数据类型是32位浮点,不是双精度64位浮点,所以一个一个来的话还是需要51次转换,转成BIN后在转BCD,也就是101*2个16位~~~唉
顺便吐槽下,昆仑7062k的屏,如果输入框里要有小数点的话,数据类型只能选32浮点,真悲剧~大家注意~~

网友A:
用间接寻址可能会少码一些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