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控制器

楼主(2011-03-12):
现有一台未知型号的力矩电机控制器,无法控制力矩电机,请高手分析一下问题点在那里?力矩控制器是台湾三相220的,控制信号是通过比例联动板给力矩控制器。通电后控制器有电,
可是电机却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电机220V  380V ?电流对称?电压对称?

网友B:
把联动的信号线拆掉,接一个2.2k的可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