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2):
只需重载启动,不要调速,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A:
采用俺的《单向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80%抽头,地址: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71&id=274320&star=

网友B:
单向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适合重载启动吗

网友C:
星三角启动

网友D:
什么电机笼形还是绕线式的?拖动什么负载?电机正常运行后的电流是否等于额定电流?从原理上说重载电机不可用星三角与自耦变压器起动,但实际情况千变万化,因此请先把情况介绍清楚。

网友E:
笼型的 电机 可用个 软启动器 . 可以监视电机运行状态 及其他 保护

网友F:
重载启动,最好使用交-交变频器,使用星-角跟自藕启动都不合适。。

网友G:
自耦降压启动或定子绕组串电阻。

网友H:
比较倾向于7楼的方法。

网友I:
软启动器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J:
直接星三角就OK了,

网友K:
重载启动,如果是频繁重启用变频器,启动不频繁可用软起。

网友F:
重启动建议别人用星三角的面壁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重启动建议别人用星三角的面壁去~

严重同意!!
没搞明白各种启动方式的局限性,最好不要误导别人为好!

网友M:
用软起动器

网友N:
转子回路加串接电阻启动不知行吗?

网友O:
可以用高转差率的电机,它可以重载起动

网友P:
直接用软启动,启动时间不能过长,变频器不适合重载启动。

网友F:
20楼,你确定变频器不适合重载启动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Q:
30KW的电流就是60安培,还要乘以启动电流系数1.5-2.0倍
必须降压启动,

拜托!这是哪来的数据?!

网友Q:
30KW的电流就是60安培,还要乘以启动电流系数1.5-2.0倍
必须降压启动,
我感觉你说的不对!
30KW的电流就是60安培,启动要乘7倍
星三角启动时2倍

网友R:
最简单方法就用变频器

网友S:
异步:自耦降压启动80%
线绕:转子回路加起动变阻器

网友T:
起重机的方发。

楼主:
是鼠龙型异步电机,负载是拌和机类负载,是加满了料在拌和的,满载启动的。

网友F:
本来不想再为此贴来讨论,看了hsm666的回答,不得不问一声,阁下所说的靠谱吗?1、一般电机启动电流不能超过其额定电流的2-5倍,是谁说的?2、30KW以上启动电流是6-7倍,那么比30KW小的就不是了?3、直流电机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10-30倍?4、电机轻载启动跟重载启动电流值有何不同?
回答问题是好事,但是最好严谨点。

网友U:
重载荷和轻载的不同
楼上的,重载荷和轻载区别大了!轻载提速快,过电流时间自然短,大功率电机重载启动时提速慢,甚至会影响电网。建议用软启动器,节约能源,能提高电机寿命,且对电网影响小

网友F:
32楼,看清楚人家问什么再来回答~我第四点问的是电流值。。“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是它的额定电流的4-7倍,重载启动电流稍微大点”,自己想想这句话有没有问题?

网友V:
根据线路容量,如足够直接启动也无妨

网友W:
用软启动。

网友X:
不知道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用频敏变阻器如何连接?频敏变阻器适合重载启动吗?球磨机的电机负载很重,好像都是用绕线转子的电机。

网友X:
我们单位400的变压器,22KW的电机全部用全压直接启动!目前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Y:
我也认为只要变压器、线路容量足够可以带负荷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