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返回目录: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3940

摇控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停基本控制电路如下图所示,其特点有:
1.        实际是两地控制方式,设置现场和远程两组启/停按钮,并返回一个电机运行信号给远程,其余设备均安装在现场。
2.        不管是远程或是现场,都只是通过交流接触器KM给设备电路送电,而电机的启-停则需通过控制器K-(PM4H-W-松下模拟多量程循环定时器:)进行控制,启-停时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        当K指令启动电机时,其触点闭合KT和KM1均得电,开始计时自耦变压器也封星,同时接通KM2给电机送电,电机即在65%的额定电压下启动。如果负载重、电源容量又足够大,可选择80%自耦变压器抽头接线。
4.        KT延时到即断开KM1和KM2,电机断电瞬时转入自由停车状态。KT的延时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3~5秒现场整定。
5.        当KM1的常闭点复位,KM3得电动作实现自锁-互锁。
6.        KM1的主触点通给电机送电,电机即在全电压下启动到稳定运行,并给远程送去信号。
7.        当K指令电机停止时,其触点断开KM3失电,电机即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到完全停止。
8.        KM1、KM2可以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视电路的重要性而定。还设置有KM1和KM3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的电气互锁。
9.        KM3系带得电延时头的交流接触器,延时断开KT,保证KM3能充分吸合和切底断开KM1线圈回路,有0..5秒就足够。
10.    电路用断路器QF1、QF2、 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双定时器的有关资料:
网址: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product/200210/E-82BA-8B88063597AE.htm

截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