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13):
我有一个变压器380变220的!
能否在变压器前加一个接触器对变压器经常通断!对变压器是否有危害!
10分钟通断一次!

网友A:
我没注意过这个问题,通常见到的控制变压器,是在二次侧控制负荷。
   变压器是多大的?

网友B:
应该没问题,但最好是在二次侧做通断!

网友C:
可以,TI 供电系统中常见

网友D:
10分钟通断一次。如果负载不大的话,问题不大。另外为什么要在一次测加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