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发热问题!

楼主(2011-03-13):
有一个三相炉丝加热,有一相接头老是烧断,线用的是一样!
两面接头也没有问题!l炉丝也没有虚接的!
为什么会这样,其它两相也用的同样的线同样的炉丝!线没有一点温度!

网友A:
三项有一项电压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项有一项电压太低

网友C:
三相负载不平衡了 吧 测下三相电压 负载电阻

网友D:
有可能是电压不一样

网友E:
对的,应该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