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与梯形图

楼主(2011-03-13):
我们厂新装的PLC,图纸只有PLC接线图,和原理图,没有梯形图!
我以前是继电器控制,没有弄过PLC,PLC好学吗,我只是维修电路!
没有梯形图,能修设备吗!

还有我现在阶段只注重维修,不涉及编程,看什么种类书比较合适!

网友A:
只接线外线 的话应该不学PLC也能行哟
不知道是不是  看点基础的

比如深入浅出系列的

网友B:
如果接线图等齐全,又有动作原理介绍,而程序又是完备的,则据此可进行电气维修。
一般地说,PLC容易入门,简单的控制,程序也不难。

网友C:
有继电控制基础的学PLC是比较容易入门的,只有肯学肯实践,是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最重要的是有实物,自己卖力,再加上有高人(也包括书哦)指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D:
看编程手册是王道。另外自己多实际动手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