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1-03-13):
请问,一火一零接入电子镇流器后输出的四根线是如何让灯工作的?这四根线是否两根火线两根零线?取下灯管测量时电压应当是多少呢?

网友A:
呵呵,还是这个问题~!
你有万用表可能量不出来,因为频率高~!

网友B:
你应该去学习一下电子镇流器的原理。

网友B:
电子镇流器原理1:

网友B:
电子镇流器原2:

网友C:
c5两端产生的高压脉冲,到能够击穿管内气体(水银或其它的隋性气体)时即导通。

楼主:
多谢楼上的热心指点,但不好意思的是这整流逆变的换流我看不懂,没学过电子技术。我只想知道的是,如果有人叫我去看下家中的吸顶灯为什么没亮时,如果是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我只要用电笔就能准确的判出故障在那。可是这电子镇流器我却用电笔判断不出来,因为不知它在没上灯管通电时四根输出线的电压是多少才是好的。还有在上灯管后通电时电压是多少才是好的。
 我就只想知道这个就行了,方便下次一量就准确判断是电子镇流器坏了没有。如果不是那就叫人买灯管换就行了。

网友D:
我得工作是这样的:去了用万用表分别测量日光灯的两头,如果两个管脚是通的就换镇流器,镇流器一般不用修,如果不通就是说能确定是灯管坏了,先换灯管再说.
大品牌的镇流器坏的不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5到8年不成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得工作是这样的:去了用万用表分别测量日光灯的两头,如果两个管脚是通的就换镇流器,镇流器一般不用修,如果不通就是说能确定是灯管坏了,先换灯管再说.
大品牌的镇流器坏的不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5到8年不成问题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指点,用万用表是个好方法。但如果就是手中只有电笔呢?

网友F:
如果只有电笔就把灯管取下来,给灯管1端的任意1个脚通入火线 用电笔量另外一个脚,通则亮,不亮则坏,另一端同样。
这个方法貌似危险,个人表示非必要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