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单位电井里的母排开关箱里的保护地线都带大小不一的电流,把分路的负载全断掉还是有电流(负载主要是照明和插座),不知这个问题是否正常,会有几种情况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电井里的母排开关箱里的保护地线都带大小不一的电流,把分路的负载全断掉还是有电流(负载主要是照明和插座),不知这个问题是否正常,会有几种情况会造成这样的现象?谢谢

1. 用于照明和插座的母排(母线槽),应是三相四线制的,保护地线不应长期有电流通过。
2.  怎么知道的有电流?
3.  测量的还是用电笔试验的,后者是假的感应信号。

楼主:
三相五线制, 用电流卡表测量的,请指教。

网友B:
这问题没遇到过;
要是能找到电流的回路,查到电流从何而来,可能会有利于分析出电位差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C:
第一回碰到这个问题,三相五线的话,接地线应该是电缆外皮接地,用来导出漏电或感应电流的,是不是有破皮的地方,还有就是这种情况的存在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如果把整根零排断开再链接会引起待漏电保护的空开跳闸
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A:
那就是有些地方,N线和PE线混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