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我公司现有四个车间,配电室到四个车间的距离大概在250米左右,其中1号车间的平均用电电流在280A左右,输电电缆为120平方;2号车间的平均用电电流在300A左右,主电缆为180平方;三号车间的平均用电电流在250A左右,主电缆为95平方;四号车间的平均用电电流在120A左右,主电缆为95平方!现在比较担心2号车间和3号车间的用电情况,现打算在四个车间都加装电容补偿柜就地补偿掉无功电流来减少输电电缆的负担,同时还能减少线路损耗和提高车间的电压!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请问这种做法可行吗?如果这么做的话是不是主配电室的电容柜就没用了!如果各位师傅有更好的提议,还请不吝指教一下!

网友A:
当然可以,电容本来就应该各地补各地的,但要注意成本问题

网友B:
不要以为只要有了补偿电容就一定能提高线路电压,这是一个误解。。

楼主:
还请楼上的师傅指教。个人的理解是:U(压降)=I(线路电流)*R(导线电阻),假如我在车间放了电容补偿柜就能减少甚至消除无功电流在输电线缆中传输,线路中电流减小了,压降自然会跟着降低,车间的电压就会有所提高。难道不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一个好玩的:1200米长度的3相电缆,25平方毫米铜芯材质,首端接380V,尾部短接
电流才91.7A
这种实验也做过?

网友E:
我有做过独立补偿的,效果很好

网友F:
如果电源是前,负载是后的话,电容补偿的作用是补前不补后的。电容补偿一般分为三种,即高压补偿、低压补偿、就地补偿。从补偿的效果看当然是就地补偿效果最好,缺点是但太分散,电容设备太多,低压补偿需要的电容体积大补偿的容量不如高压的大,所以通常都是采用三种结合的办法,具体由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当然你像你说的车间采取补偿后,降低线路上的负载电流也就减少了线路压降,车间电压会比原来高。

网友G:
楼主的就地补偿是个好办法。不过每路的功率因素最好先测量一下。再根据功率因素和用电的负荷功率计算好要补偿的电容数。这样确实能减少线路的电流。主电柜的补偿就可以减少电容量。电压也会有相应的提高。

网友H:
一般可以采用集中补偿+就地补偿的方式。

网友I:
又长见识了

网友J:
推荐使用就地补偿,但建议你先实际测量功率因数的实际值,特别是其波动情况。如果功率因数不是太低可能经济性不是很高。
个人建议看看有没有大功率的感性负载,如果有,还不如对其进行就地补偿,可能有更高的经济性。

网友K:
提倡就地补偿,但应注意负载的情况和类型在决定用哪种方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就地补偿是个好办法。不过每路的功率因素最好先测量一下。再根据功率因素和用电的负荷功率计算好要补偿的电容数。这样确实能减少线路的电流。主电柜的补偿就可以减少电容量。电压也会有相应的提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们的关注与指教,过几天我会把详细的方案做出来,还请各位再为我参谋参谋。。。O(∩_∩)O谢谢

网友M:
就地补偿是个好办法,我们每个车间都独立补偿了,效果不错

楼主:
宇盛厨卫车间用电负荷计算
车间
名称 用电设备
名  称 设备装机容量
Pe
(kW) 需要
系数
Kd 功率
因数
cosφ/     tgφ 计算负荷 额定电流
(A)
有功
功率
Pca
(kW) 无功
功率
Qca
(kvar)

油漆包装车间 三相用电 空压机 37.5 0.75 0.8/0.75 28.2 21.2 53.6
通风设备 82(27)+85.1 0.8 0.8/0.75 65.6(21.6)+68.1=133.7 100.3 253.9(41)
单相用电 车间照明 11.8+17.8+6.4 0.6 0.6/1.3 21.7 28.21 164.4/54.8
空调 2+15+16.5 0.75 0.8/0.75 25.2 18.9 143.2/47.7
风扇 12 0.8 0.8/0.75 9.6 7.2 54.5/18.2
其它 12 12 54.5/18.2
合 计 230.4 175.81 405.4
有功同时系数KΣp=0.9
无功同时系数KΣq =0.95 有功功率:230.9×0.9=207.36KW
无功功率:175.81×0.95=167KVAR
视在功率:S=√P²+Q²=266.25KVA

机   加   备   料   车   间 三相用电 木工加工设备 138.3+198.2 0.3 0.6/1.3 41.5+59.46=100.96 131.25 255.7
空压机 22.5 0.75 0.8/0.75 16.9 12.7 32.1
吸尘 30+37 0.8 0.8/0.75 53.6 40.2 101.8
单相用电 车间照明 8+8 0.6 0.6/1.3 9.6 12.48 72.7/24.2
风扇 5.1+4.5 0.8 0.8/0.75 7.7 5.8 43.8/14.6
空调 3 0.75 0.8/0.75 2.3 1.7 13.1/4.4
其它 5 5 22.7
合 计 196 204.13 455.5
有功同时系数KΣp=0.9
无功同时系数KΣq =0.95

有功功率:196×0.9=176.4KW
无功功率:204.13×0.95=193.9KVAR
视在功率:S=√P²+Q²=262.13KVA

组装石材车间 三 相 用 电 木工加工设备 23.8 0.3 0.6/1.3 7.2 9.4 18.2
冷压机 38.5 0.3 0.6/1.3 11.6 15 29.4
石材加工 79 0.8 0.8/0.75 63.2 47.4 120
空压机 7.5+7.5 0.8 0.8/0.75 12 9 22.8
排风机 22 0.8 0.8/0.75 17.6 13.2 33.4
起重机 12.5 0.8 0.8/0.75 10 7.5 19
组装石材车间 单相用电 车间照明 14+10 0.6 0.6/1.3 14.5 18.85 55.7/18.6
风扇 8.4+2.4 0.8 0.8/0.75 8.7 6.5 16.5/5.5
其它 20 20 113.6/37.9
合计 164.8 126.85 304.8
有功同时系数KΣp=0.9
无功同时系数KΣq =0.95 有功功率:164.8×0.9=148.32KW
无功功率:126.85×0.95=120.5KVAR                     视在功率:S=√P²+Q²=191.1KVA
石材+锅炉房 石材单相 空调 3 0.75 0.8/0.75 2.3 1.7 13/4.3
其它 5 5 25/8.3
锅炉房 水泵+风机 32 0.8 0.8/0.75 25.6 19.2 48.6
雕  花  样  品  车  间 三相用电 木工加工设备 75.7+170 0.3 0.6/1.3 73.8 95.94 186.9
空压机 7.5 0.8 0.8/0.75 6 4.5 11.4
吸尘 37 0.8 0.8/0.75 29.6 22.2 56.2
单相用电 车间照明 6+8 0.6 0.6/1.3 8.5 11.05 21.5/7.2
空调 2+2 0.75 0.8/0.75 3 2.3 17/5.7
风扇 4.5+2.7 0.8 0.8/0.75 5.8 4.35 33/11
其它 10+2 1 12
合计 171.6 161.24 362.3+41=403.3
有功同时系数KΣp=0.9
无功同时系数KΣq =0.95 有功功率:171.6×0.9=154.44KW
无功功率:161.24×0.95=153.178KVAR                  视在功率:S=√P²+Q²=217.52KVA

计算分析:
1.  油漆/包装车间:  主电缆:120MM²  线长:145M  线阻:0.0603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230.9×0.9=207.36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175.81×0.95=167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P²+Q²=266.25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207.36/266.25=0.7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2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200*0.7=92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2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250*0.7=115KW
平常损耗:P=I²R=200²×0.0603=2.4KW  夏天损耗:P=I²R=250²×0.0603=3.8KW
若功率因数由0.7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92/605.5=152A  (同比下降48A)
夏天:I=P/√3Ucosφ=115/605.5=190A  (同比下降60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152²×0.0603=1.4KW  夏天损耗:P=I²R=190²×0.0603=2.2KW
2.  机加/备料车间:  主电缆:180MM²  线长:145M  线阻:0.0317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196×0.9=176.4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204.13×0.95=193.9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P²+Q²=262.13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176.4/262.13=0.67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2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200*0.67=88.2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2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250*0.67=110KW
平常损耗:P=I²R=200²×0.0317=1.27KW  夏天损耗:P=I²R=250²×0.0317=2KW
若功率因数由0.67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88.2/605.5=145.7A  (同比下降54.3A)
夏天:I=P/√3Ucosφ=110/605.5=181.7A  (同比下降68.3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145.7²×0.0317=0.7KW  夏天损耗:P=I²R=181.7²×0.0317=1KW

3.  组装/石材车间:   主电缆:95MM²  线长:230M  线阻:0.0777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164.8×0.9=148.32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126.85×0.95=120.5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P²+Q²=191.1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148.32/191.1=0.78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1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100*0.78=51.3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1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150*0.78=77KW
平常损耗:P=I²R=100²×0.0777=0.8KW  夏天损耗:P=I²R=150²×0.0777=1.7KW
若功率因数由0.78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51.3/605.5=84.7A  (同比下降15.3A)
夏天:I=P/√3Ucosφ=77/605.5=127A  (同比下降23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84.7²×0.0777=0.56KW  夏天损耗:P=I²R=127²×0.0777=1.3KW

雕花/样品车间:   主电缆:95MM²  线长:230M  线阻:0.0978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171.6×0.9=154.44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161.24×0.95=153.178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 S=√P²+Q²=217.52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154.44/217.52=0.71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2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200*0.71=93.4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2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250*0.71=116.8KW
平常损耗:P=I²R=200²×0.0978=3.9KW  夏天损耗:P=I²R=250²×0.0978=6.1KW
若功率因数由0.7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93.4/605.5=154A  (同比下降46A)
夏天:I=P/√3Ucosφ=116.8/605.5=193A  (同比下降57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154²×0.0978=2.3KW  夏天损耗:P=I²R=193²×0.0978=3.6KW
综合:四个生产车间在补偿前的损耗:
      平常损耗:2.4+1.27+0.8+3.9=8.37KW
      夏天损耗:3.8+2+1.7+6.1=13.6KW
     若按照平常天数为300天,夏季天数为65天,每天8小时用电算。(平均电价0.8元/度)
      平常损耗:8.37×8×300×0.8=16070元
      夏天损耗:13.6×8×65×0.8=5657元
合计:一年的线路损耗费用为21727元
补偿后四个生产车间在补偿前的损耗:
平常损耗:1.4+0.7+0.56+2.3=5KW
      夏天损耗:2.2+1+1.3+3.6=7.1KW
     若按照平常天数为300天,夏季天数为65天,每天8小时用电算。(平均电价0.8元/度)
      平常损耗:5×8×300×0.8=9600元
      夏天损耗:7.1×8×65×0.8=2953元
合计:一年的线路损耗费用为12553元
则:预计在四个车间采取补偿后可节省线路损耗的费用为9173元

网友N:
LZ数据能否解释下 有些不太明白 比如这个空压机 7.5 0.8 0.8/0.75 6 4.5 11.4
谢谢了

楼主:
计算分析:
1.  油漆/包装车间:  主电缆:120MM²  线长:145M  线阻:0.0603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230.9×0.9=207.36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175.81×0.95=167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P²+Q²=266.25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207.36/266.25=0.7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2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200*0.7=92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2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250*0.7=115KW
平常损耗:P=I²R=200²×0.0603=2.4KW  夏天损耗:P=I²R=250²×0.0603=3.8KW
若功率因数由0.7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92/605.5=152A  (同比下降48A)
夏天:I=P/√3Ucosφ=115/605.5=190A  (同比下降60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152²×0.0603=1.4KW  夏天损耗:P=I²R=190²×0.0603=2.2KW
2.  机加/备料车间:  主电缆:180MM²  线长:145M  线阻:0.0317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196×0.9=176.4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204.13×0.95=193.9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P²+Q²=262.13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176.4/262.13=0.67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2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200*0.67=88.2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2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250*0.67=110KW
平常损耗:P=I²R=200²×0.0317=1.27KW  夏天损耗:P=I²R=250²×0.0317=2KW
若功率因数由0.67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88.2/605.5=145.7A  (同比下降54.3A)
夏天:I=P/√3Ucosφ=110/605.5=181.7A  (同比下降68.3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145.7²×0.0317=0.7KW  夏天损耗:P=I²R=181.7²×0.0317=1KW

3.  组装/石材车间:   主电缆:95MM²  线长:230M  线阻:0.0777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164.8×0.9=148.32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126.85×0.95=120.5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P²+Q²=191.1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148.32/191.1=0.78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1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100*0.78=51.3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1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150*0.78=77KW
平常损耗:P=I²R=100²×0.0777=0.8KW  夏天损耗:P=I²R=150²×0.0777=1.7KW
若功率因数由0.78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51.3/605.5=84.7A  (同比下降15.3A)
夏天:I=P/√3Ucosφ=77/605.5=127A  (同比下降23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84.7²×0.0777=0.56KW  夏天损耗:P=I²R=127²×0.0777=1.3KW

雕花/样品车间:   主电缆:95MM²  线长:230M  线阻:0.0978欧(根据测量压降计算求得)
车间总的有功功率Pca=171.6×0.9=154.44KW
车间总的无功功率Qca=161.24×0.95=153.178KVAR
车间的视在功率   Sca= S=√P²+Q²=217.52KVA
车间的平均功率因数cosφ= Pca/ Sca=154.44/217.52=0.71
经测量车间的平均电流在20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 √3*380*200*0.71=93.4KW
预估夏天的平均电流在250A左右,则车间的用电功率P=√3*380*250*0.71=116.8KW
平常损耗:P=I²R=200²×0.0978=3.9KW  夏天损耗:P=I²R=250²×0.0978=6.1KW
若功率因数由0.7补偿到0.92则车间的用电电流为:
平常:I=P/√3Ucosφ=93.4/605.5=154A  (同比下降46A)
夏天:I=P/√3Ucosφ=116.8/605.5=193A  (同比下降57A)
补偿后线路损耗:
平常损耗:P=I²R=154²×0.0978=2.3KW  夏天损耗:P=I²R=193²×0.0978=3.6KW
综合:四个生产车间在补偿前的损耗:
      平常损耗:2.4+1.27+0.8+3.9=8.37KW
      夏天损耗:3.8+2+1.7+6.1=13.6KW
     若按照平常天数为300天,夏季天数为65天,每天8小时用电算。(平均电价0.8元/度)
      平常损耗:8.37×8×300×0.8=16070元
      夏天损耗:13.6×8×65×0.8=5657元
合计:一年的线路损耗费用为21727元
补偿后四个生产车间在补偿前的损耗:
平常损耗:1.4+0.7+0.56+2.3=5KW
      夏天损耗:2.2+1+1.3+3.6=7.1KW
     若按照平常天数为300天,夏季天数为65天,每天8小时用电算。(平均电价0.8元/度)
      平常损耗:5×8×300×0.8=9600元
      夏天损耗:7.1×8×65×0.8=2953元
合计:一年的线路损耗费用为12553元
则:预计在四个车间采取补偿后可节省线路损耗的费用为9173元

楼主:
还请各位指教一下我的这种计算方法是否有误,另外每个车间的补偿电容该如何选择合适?

网友G:
功率因素的补偿不要搞的那么复杂。用可以测量功率因素的钳型表测量一下功率因素和电流。就解决问题。功率因素差多少就补多少。由功率因素和功率来决定补多少功率因素。

网友O:
楼主如采用车间集中补偿的话,如何投切电容是个问题,如采用自动投切投资太大,不采用自动投切要考虑到当大的感性负荷未工作时(如晚上或休息日只有少量负荷时),车间线路电压有抬高的危险(这个我有试验过)。所以我建议最实用的办法是将大容量的单台的感性负荷如空压机等采用就地补偿,即在电动机出线直接并接电容,电容的投切是跟该设备同步工作的。。电容容量需根据该设备在现有功率因素和需达到的功率因素来选择,切不可将补偿后的功率因素接近或达到1,如这样有使电网发生振荡的可能。
我举一个实例供你参考:
有一家不锈钢冷轧厂,主要负荷是55KW的冷轧机4台,供电线路长约500米。由于线路压降太大,当系统电压低时,有时连接触器都不能吸合,当时考虑为了减少线路电流降低压降,在车间配电房加装4组30KVAR电容器,但由于资金问题不考虑采用自动投切装置。只采用手动投切,但由于手动投切不能做到及时,当轧机停止工作时,电容器未切除,使电压抬高到460V左右,对照明及其它用电设备造成危害。所以后来采用了在电机旁就电补偿的方式,效果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如采用车间集中补偿的话,如何投切电容是个问题,如采用自动投切投资太大,不采用自动投切要考虑到当大的感性负荷未工作时(如晚上或休息日只有少量负荷时),车间线路电压有抬高的危险(这个我有试验过)。所以我建议最实用的办法是将大容量的单台的感性负荷如空压机等采用就地补偿,即在电动机出线直接并接电容,电容的投切是跟该设备同步工作的。。电容容量需根据该设备在现有功率因素和需达到的功率因素来选择,切不可将补偿后的功率因素接近或达到1,如这样有使电网发生振荡的可能。
我举一个实例供你参考:
有一家不锈钢冷轧厂,主要负荷是55KW的冷轧机4台,供电线路长约500米。由于线路压降太大,当系统电压低时,有时连接触器都不能吸合,当时考虑为了减少线路电流降低压降,在车间配电房加装4组30KVAR电容器,但由于资金问题不考虑采用自动投切装置。只采用手动投切,但由于手动投切不能做到及时,当轧机停止工作时,电容器未切除,使电压抬高到460V左右,对照明及其它用电设备造成危害。所以后来采用了在电机旁就电补偿的方式,效果较好。
还请告知一下50KVR左右的自动投切电容补偿柜价格在多少!

网友P:
没接触过
希望某大侠给点资料,研究下,就地和集中补偿。我做设备和现场的电路,控制柜的。想多了解

网友Q:
新手路过此地

网友R:
可以把主配电室的副屏改成自投移到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