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行车总跳闸

楼主(2011-03-13):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点就跳一次100安的主电路不接地没有短路怎没回事

网友A:
应该是负载侧的故障引起的啊,好好查查各分支的主电路了

楼主:
还跳
负载侧的故障是指电机接地或短路与转子接电阻的线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
希望各路高手不要笑俺

网友B:
行车在工作时有抖动,线破后接地就跳闸。检查各出线口的电线

网友C:
负载大了,主空开坏了,主回路上有接地,原因很多!

网友D:
估计跟操作工违章打反车有关

网友E:
这个主回路跳,还真不好说。你看负载这边是不是有破皮接地的地方,也许你测时没接地,但行车在行走的过程中震动时接地呢,再好好的查看一下吧。

网友F:
可查看线路有没有问题,例如线路老化,接触不良,负载有没有问题,电机及电缆温度是否正常!操作工的操作不当!滑轨变形,到了某一地方震动大,接触不好,引起缺相,导致跳闸!

网友G:
还要检查下接触器灭弧性能好不好。

网友H:
用摇表测绝缘
努力提高

网友I:
这软故障不太好判断

网友J:
7楼说的对

网友K:
你注意一下    断火限位器那里   有没有短路

网友L:
换一个空开试试

网友M: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总电流,如正常的情况下换空开!

网友N:
楼主所说的是不是用DZ47或c60型的漏电开关,我前几天修行车时也是这样,换掉100A的漏电开关就行了,是开关保护电流变值,我在论坛里已经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