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3):
1.某用户电能表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25A,已经装了40W的电灯50盏,60W的电灯20盏,想要再装些电灯,最多可装多少盏60W的灯?

2.输电线的电阻共计1欧姆,输送的电功率是1000KW,用400V的电压送电,输电线上发热损失的功率是多少?如改用10KV的高压送电,输电线上发热损失的功率又是多少?

3.实验电路如图1.4所示,M是电压表,B点接M的什么接线柱,N是电流表,D点接N的什么接线柱?
我有答案,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正负这样

答案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解,求解题思路或者完整的方法,思路最好讲得简单点,让我明白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流是从电流表的正接线柱流入,负接线柱流出,所以电流表N的D接线柱就是正接线柱了。电压表的基本原理,就是一个电流计串联一个大电阻,电压值等于电流计测量的电流值与电阻值的乘积,而电流计就是电流表,所以嘛,A极就是正极,B极就是负极。

网友B:
回答的不对请拍砖
1、电度表的最大电流25A,目前负载经过计算40W50盏约为10A,60W20盏约为5.5A,总电流15.5A。电度表还有9.5A的余量,还可带约2KW负载,2KW/60W=34盏。最多还可装34盏60W灯。
2、用400V电压传送1000KW功率,线路电流为25A,输电线上的功耗约为625W(电流的平方×线路电阻)。如果改为10KV电压传送10KW功率的话,则线路电流1A,输电线上的功耗约为1W。可见高压输电可大大降低输电线路损耗。
3、电压表(M)、电流表(N)的BC 端是一个点,应该接在标有“-”极的接线柱上,电流表(N)的D端接“+”接线柱上。根据电流方向从高电位流向地电位,那么,电流表的D端点位高于C 端点位,有电流流过电流表时,表针可以正常指示,如果接反,表针则反向。直流电压表的接法肯定是正极接电源的正极,负极与电源负极相连。

网友B:
不好意思,1000KW看成10KW了,第二题的线路电流应该是2.5KA,那么线路损耗就是6.25KW。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

网友B:
二题的第二步也是看错了传送功率了,1000KW/10KV=100A   P=I^2×R=100^2×1=10KW

网友C:
知错就改  不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是从电流表的正接线柱流入,负接线柱流出,所以电流表N的D接线柱就是正接线柱了。电压表的基本原理,就是一个电流计串联一个大电阻,电压值等于电流计测量的电流值与电阻值的乘积,而电流计就是电流表,所以嘛,A极就是正极,B极就是负极。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不过我不明白第一题的负载上的电流怎么计算
还有这两条也不懂
1.电热丝接在一不计电阻的电源上使用,每秒钟产生的热量为Q,现将这一电热丝拉长n倍后,再接同一电源,则每秒产生的热量为什么为1除以n的平方乘以Q
2.标有200V 100W 的灯泡经一段导线接在200V的电源上,它的实际功率为81W,则导线上的功率损耗是多少

楼主:
第一题的答案为38盏。。答案这样写

网友D:
总的功率=25A*220V=5500W
40W50盏=2000W,60W20盏=1200W,已消耗=2000+1200=3200W
剩余功率=总功率-已消耗=5500-3200=2300W
剩余个数=剩余功率/单只功率=2300W/60W=38.3333333
所以还可以装38盏~!

网友E: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
不过我不明白第一题的负载上的电流怎么计算
还有这两条也不懂
1.电热丝接在一不计电阻的电源上使用,每秒钟产生的热量为Q,现将这一电热丝拉长n倍后,再接同一电源,则每秒产生的热量为什么为1除以n的平方乘以Q
答案是因为热量Q=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在乘以时间     电阻丝啦长n倍以后电阻就变为原来的n倍  儿电流就是原来的n分之一了  在带入热量公式算就是了
者是我的理解   有错还请指教

网友D:
晕,刚看见问题还不少,老弟你告诉我书名,我好网上找找,帮你看看~!

楼主:
还有谢谢大家为我解答,以后学下去可能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刚看见问题还不少,老弟你告诉我书名,我好网上找找,帮你看看~!

书名就是人民邮电的电工基础同步辅导与练习,1.8 电功与电功率 这章,这书网上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的功率=25A*220V=5500W
40W50盏=2000W,60W20盏=1200W,已消耗=2000+1200=3200W
剩余功率=总功率-已消耗=5500-3200=2300W
剩余个数=剩余功率/单只功率=2300W/60W=38.3333333
所以还可以装38盏~!
我带入公式算出等于n分之Q啊

楼主:
大家再帮帮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F:
我也是初学者啊。